上3个差速器尺寸图

楼主(2011-03-10):
2个大的1:8用的。1个小的1:10

楼主:
终于想通了,在2个差速器大齿轮旁边各固定1个直齿轮,2个差速器并排,2个直齿轮就可以并排并且咬合,用1减速电机带1直齿轮带动这两个大直齿轮,完成转向

网友:
我早说过,双流实际就是2个差速器。。

网友:
求解剖图

楼主:
换挡的想法,同样,差速器加个直齿轮,两个减速电机并排,1号电机跟大齿轮咬合,2号电机跟差速器一边的轴连轴,2个减速电机转速一样,各自有一个双向电调控制,
1号电机由2通道控制,2号电机由3通道控制,4通道控制转向电机

起步用2通道推杆,需要高速开的时候,把3通道的推杆往上推,看情况需不需要把2通道推杆拉下来,如果存在反流,2号电机可以用单向轴承

网友:
大晚上的,过来观摩一下

网友:
8\1

网友:
好东东,大脚车上的吗?LZ哪买的?几米?

楼主:
3个不到2百米

网友:
不要想得太复杂了,差速器对你的箱体来说应该放得下的,可能连电机要占去一半多的空间。直齿的齿根圆要大于差速器内壳2-4mm ,车一个台阶孔把差速器内壳镶进去,其余的尺寸和原来的大伞齿一样就可以。变速箱体要有足够的强度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