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450飞机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问一下各位。450电直飞机的
电池
长时间不用,应该怎么保存,是否应充满电后搁置?

网友A:
充电至3.8v

网友B:
锂电池不能满电保存,保存电压是3.8V。

网友C:
 樓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什么设备判断我电池的电压啊? 谢谢啊

网友D:
千万别冲满电放啊,我的三块就是这么放的,已经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