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安装后无法运行· 求解

楼主(2011-03-10):
如题:  我是在tb 买的  飞豹四合一模拟器(带光盘,usb狗) ·严格按照说明安装后出现以下**框--·

求解·高手指点

问题补充:  G3.5+usb狗+控···没有安装EMU· 直接从桌面的快捷方式进入软件的····

网友:
不装EMU肯定不能运行,还有安装的时候要选光驱盘符。

网友:
建议关了 杀毒软件再试一次

楼主:
多谢各位的提醒·现在可以正常运行了. 直接安装后.没有注册(连注册码都没输入.嘿嘿). 从EMU校准遥控后进入G3.5·
基本上可以飞行. 就是副翼(我玩的是固定翼) 一直向右偏..

网友:
从EMU校准时不行的,那只是识别通道,校准要进到G3.5里面之后进行,LZ的情况肯定是在G3.5里面木有校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