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未飞先炸请教老手锁尾问题

楼主(2011-03-11):
刚刚入魔,也没人带。整了一架450控式T8FG,好不容易装好机器,才发现时刚刚开始。查资料,潜水。问问题。自己成长。刚不久在卧室调机器,油门反向了。在卧室里转起来了,吧衣橱给打下块木头来。
哎,一个人真不容易,现在机器调的差不多了。
现在也不敢放在地上式,直接拿在手里面试机器。
问题很严重,锁不住尾,快速推油门的时候左右晃的很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
陀螺仪是GP780,看网上的说明书设定的。遥控器陀螺仪感度从10%试到了80%都不行。
舵机是DS420。
是在找不出什么原因了
望各位老手们指点指点新人。
以及解决好锁尾问题以后要注意的问题。
不怕多
求答 案

网友:
慢慢学,最要紧是安全,调试先别装大浆啊,还好是衣柜,打下快排骨来就麻烦了!

网友:
 很危险你这么玩??

网友:
快速推油门的时候左右晃的很厉害?这个问题,是不是感度太大了啊?不过你20%-80%都试过了,那我也不晓得是什么问题!
你方向正方、陀螺仪修正方向正反都确定了吗?

网友:
GP780+DS520就是这个问题不是~?
GP780+DS420也会~?
检查尾巴的虚位

网友:
LZ,还需要了解遥控器中的诸多设置;很多调试都是与其有关;

网友:
感觉是感度太大了 油门高就追尾 但是LZ试了20-80%的油门都一样  那就查查陀螺仪正反方向吧 还有如果虚位大也有可能

网友:
陀距不对,调整好陀距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驼距应该怎么调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虚位应该怎么判断,我看着没什么虚位。
新手望指教~

网友C:
陀螺没设定在锁定模式。看看控里面陀螺仪的设定,是不是设成了NORMAL,应该设为AVC模式,感度35左右就够了!

网友:
一起陪楼主等答 案  因为我的450也不所尾了

网友:
拿手上那里试得出来 直接丢地上漫漫的 漫漫的加油门 如果飞机自旋 就说明方向反了 设置陀螺仪的正反 一般你控上面30的样子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也試過,但是現在解決了,你裝在尾舵機DS420上的舵機臂是什麼形狀的?圓?十字?
尾舵機在通電后,處於中位時,舵機臂要與尾舵機成90度角,這個OK的話就看下一步
舵機臂上的頭球你是裝在那個孔上?一般有3個孔,第二個孔應該會與尾舵機安裝舵機臂要上螺絲的地方大約距離10mm,話個ok的話,再按說明書的調行程,delay就不用攪啦,弄到去紅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没设定在锁定模式。看看控里面陀螺仪的设定,是不是设成了NORMAL,应该设为AVC模式,感度35左右就够了!

看看控里面的设定

楼主:
现在好点了,不过快推油门还是锁不住

网友:
现在锁不住就调高感度,调高后有金鱼尾高再调下陀螺的廷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设定是正确的。
不过我那个t8fg显示GY . GY1。 GY2

网友E:
可能是尾舵盘长度过长了。

网友F:
慢慢看 慢慢发现 我也是新手 今天飞了 刚开始也摆尾,后来调好了...

网友G:
跟虚位有啥关系,楼主新买的……陀螺设置和控设置以及裸距

网友H:
换个速度快的尾舵机 我的780+8910A+锁的跟棍子一样

网友I:
DS420速度太慢 增加GP780的延迟 然后减少感度 我的感度是25 建议你的感度也不要超过30 还有设置的时候记得DS420是数码宽频1520us舵机 不要设错了

网友J:
还是检查下尾巴哪里有没有松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