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给个建议(450V2山寨版)原配乐迪2.4G-t6hp

楼主(2011-03-11):
想换控,看了一圈觉得JR-XG7和JR X7R 50频七通摇控器(PCM版本的DSX7),原装JR X2720遥控器 50变频 SPCM这几款那个好些?都有啥优缺点。谢了!!!菜鸟不太懂啊!或介绍2000一下的其他控

网友A:
XG7是DSX7升级版,双向传输,DMSS系统,没有兼容接收机;
X2720是DSX7的PCM版本,可在遥控器菜单内选择频率,配PCM接收机,可以兼容便宜的PPM接收机;
X7R是X2720的升级版本,改进了按键布局,类似9X II,操作比较方便,也是PCM版本,接收机比较便宜。
这三种控功能大同小异,都可以满足一般飞直升机和固定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7是DSX7升级版,双向传输,DMSS系统,没有兼容接收机;
X2720是DSX7的PCM版本,可在遥控器菜单内选择频率,配PCM接收机,可以兼容便宜的PPM接收机;
X7R是X2720的升级版本,改进了按键布局,类似9X II,操作比较 ...
以后飞3d这几个都不行吗?

网友:
3D这几个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飞3d这几个都不行吗?

都7通了飞3d只要6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