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SOS....SOS.....

楼主(2011-03-11):
   我的120A好?電調,上電跑了10秒着火燒湖了無得救了,馬達現一上電它咯.咯的震動幾下才轉動,請問各位師兄我可以拿去那裹修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调好盈的是可以修的,烧坏了不好修也可以给个新的别的牌子烧了就没得保了,不过看LZ的描述电机大概也退磁了,LZ最好说一下电机的参数,电调烧毁会不会是LZ电机搭配不合理造成的?

楼主:
電機是B3660 -2300kv 電調是好盈的但整個電調燒成灰炭一樣只水冷块沒事。

网友B:
好赢的送厂里去 免费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