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厂家请进,KDS平衡仪问题

楼主(2011-03-11):
USB能正常安装,打开配置软件,给平衡仪加电,主控单元红灯闪烁,配置软件左下方显示连接正常,两秒钟后显示无设备,同时批示灯熄灭,反复试验都是如此。摸主控器外壳有温感,按经验是不应该发热的,小心打开主控器外壳,加电几秒钟后一标识为B8530的元件烫手,由此可初步判断主控器损坏,经查此元件好像是电源转换,我是搞电子的,确认电源不会加反,根据经验这么小的元件正常情况下工作不可能烫手,我想问,是不是要寄回厂家维修?

网友(2011-05-12):
樓主 我的問題跟你一模一樣............................................
你問他們都沒有用的....他們會說你的線可能連錯了.........不然就要回廠了....
我的就等著回廠了....唉.....
本來很開心的買了回來....裝完就等著調它了.....既然連不連不上去......
有個辦法是不會斷線的..就是把所有舵機撥掉就可以了.....那就是沒得調了...
燙手的問題......我跟你是一樣的......外盒已經很燙了....裡面不用說,,,,,更燙!!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麻烦两位模友把整套平衡仪发回来检测。质量有问题的话是免费保修的。

QQ:406609170

网友(2011-12-19):
拭目以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