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天7求助

楼主(2011-03-11):
天7刚到手,发现一个问题,K4开关,一扳动就会复位,现在只能在后面,往前扳一松手就会弹回去,正常吗?

网友:
没用过天7,天9有一个开关与你描述的一样,不过该开关不是用在飞行控制上,是用来切换教练模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刚到手,发现一个问题,K4开关,一扳动就会复位,现在只能在后面,往前扳一松手就会弹回去,正常吗?

你好:
      K4是复位开关,教练功能,就是这样的,要是弹不回去就是坏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