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通道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1-03-11):
RT,是应该点自动检测,还是按照图中的设置?

楼主:
没人知道吗?求助!

网友:
点自动检测,然后按照要求摇动摇杆

网友:
出现上面图片的时候,先把所有控放到中立位置,然后按自动检测,然后运行游戏。

后面继续按要求设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