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EPS天行者涂装,请问一下丙烯颜料会不会腐蚀EPS,就是平时很便宜的那种自喷漆!

楼主(2011-03-11):
准备给EPS天行者涂装,请问一下丙烯颜料会不会腐蚀EPS,就是平时很便宜的那种自喷漆!

网友:
hi

腐蚀很小,但漆凉干了后表面附着力很差,容易掉,效果不好

网友:
1、丙烯不会伤EPS泡沫
2、自喷漆不是丙烯,自喷漆的稀释剂会伤泡沫,化骨水~

网友:
自喷漆是硝基的会腐蚀EPS,不是丙烯。丙烯颜料是水溶性的,没固化前可以用水稀释的,当然不会腐蚀了。

网友:
地板正解!!丙烯是一点不腐蚀,KT机都是丙烯涂装,自喷漆不是丙烯颜料!工艺美术店有卖丙烯颜料的,和水粉颜料一样的包装都是牙膏!!!大瓶的和广告色一样的包装。想专业的话有田宫或君士的水性染料颜色很正。

网友:
楼上正解,丙烯可以用水稀释.外卖卖的那中大T恤上面画的图案就是丙烯颜料。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热心解答:loveliness: 现在已经明白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丙烯颜料是不是只能用笔画上去,而不能用喷笔喷呢,会把喷笔堵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热心解答:loveliness: 现在已经明白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丙烯颜料是不是只能用笔画上去,而不能用喷笔喷呢,会把喷笔堵住吧!

估计会堵住,而且干了以后像一层塑料皮一样,因为丙烯颜料本身很粘稠,像牙膏一样。是水稀释的所以即便调成可以喷的那么稀估计也没什么颜色了。所以稀释后可能很难着色。

网友:
用喷笔喷需要用专用的稀释剂!!不能用水了,网上卖静物模型工具的地方都有 怕着色不好可先喷界面剂再上色!静物模型都是用喷笔喷的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