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换了好盈铂金40a,有谁知道中进角是几度吗?★★

楼主(2011-03-11):
进角设置变成以度为单位,不知道应该设置成多少度了,请指教,PS:本人电机为450m

网友:
我也用好盈铂金40a。。。进角设定是没有规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所以你要边飞边试,试到合适自己为止

网友:
默认15度,我在2221-2010上的设置是11度,6S电池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不过还是一头雾水,楼下也说说看吧

网友:
确实看飞行发热温度来定。。不同马达设置不一样。一般是低进角

网友:
接上去用 有问题再调整
印象中当年用铂金40+450M 没动过进角设置的,用的默认的1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不过还是一头雾水,楼下也说说看吧

想要调的暴力,用大的进角,不过消耗电流会变大,电机电调发热都变大,想要温柔,用低的进角,效果与大进角相反,进角还要根据电机自己试验,部分电机在某些进角下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我现在用的7.5度,配的TG2218pro

楼主:
这个方面问题没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面问题没人知道吗?

LS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想要调的暴力,用大的进角,不过消耗电流会变大,电机电调发热都变大,想要温柔,用低的进角,效果与大进角相反,进角还要根据电机自己试验,部分电机在某些进角下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你自己体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