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50主旋翼问题

楼主(2011-03-11):
YT550标配的大桨是520mm的,另外有550mm大桨出售,请问前辈,如果使用550mm大桨,需要对机体做改动吗?是直接拿来就可以用了吗?用550mm 大桨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A:
直接用...不过会吃电点...............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B:
转速可以调低点,耗电差不多。

楼主:
谢谢,我准备换成550mm大桨和90mm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