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突然倒扣,欲土遁!!!

楼主(2011-03-11):
下午手痒,拿着450去过把瘾。刚第二个起落,将450悬停在前方两米高左右,刹那间,JJ虎躯一震,直接一空翻,扑向大地母亲的怀抱……
       砰地一声,一个桨夹激射而出,一支桨叶尾随着逃逸……

损失了一个电机,一个电调

损失了一个电机,一个电调

难兄难弟,电调乌黑乌黑的,电机卡死,无法转动

难兄难弟,电调乌黑乌黑的,电机卡死,无法转动

好的电调和烧焦的电调……

好的电调和烧焦的电调……

网友:
   看我的视频、我给弄起来了哦

网友:
损失不小啊、我宁可自由落体炸、油门收到底。

网友:
 表吓我,倒底什么情况

网友:
这损失算谁的

网友:
惋惜!!!如果我觉得倒扣出现的情况多应该算X公司的,偶尔情况就是天灾了·····lz文笔挺好!!

网友:
还以为是450电直
拆开电机看看吧,可能是一个磁钢掉了,导致电机突然卡死而翻

网友:
它为什么要空翻呢?

网友:
好文笔啊

网友A:
 卡电机也不应该烧电掉啊,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线那3个香蕉插碰到一起了,电调最好用东西固定起来,要不飞暴力的时候电调的重量会慢慢把3个香蕉插拔出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电机也不应该烧电掉啊,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线那3个香蕉插碰到一起了,电调最好用东西固定起来,要不飞暴力的时候电调的重量会慢慢把3个香蕉插拔出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点

遇到这样的情况了。电调会在风力和震动的情况下把香蕉头拽出。主要是我有个香蕉头有点松,这种情况出现的特别明显。之前也在群里问过

网友:
三跟掉线同时碰到一起的可能……很小……电调的焊接断都是母头,都有热缩膜的保护~

网友:
三跟掉线同时碰到一起的可能……很小……电调的焊接端口都是母头,都有热缩膜的保护~

网友B:
楼主是第一个我们产品电调烧毁的玩家
松脱后短路烧毁的可能性很小。
电机内部进入异物卡死可能性比较大。

不知道在本次事故时,是不是非常非常迅猛的其中一个电机卡死后停转,然后空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第一个我们产品电调烧毁的玩家
松脱后短路烧毁的可能性很小。
电机内部进入异物卡死可能性比较大。

不知道在本次事故时,是不是非常非常迅猛的其中一个电机卡死后停转,然后空翻的?
 你们的电调不是有电机卡死保护功能吗?如果有保护功能的话只有是香蕉头那里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电调不是有电机卡死保护功能吗?如果有保护功能的话只有是香蕉头那里碰到了

是有保护功能的,但是在高速旋转时抱死的话,还有很有可能会烧毁。

楼主:
电机卡死的那个电调反而没事,对轴的电调烧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以为是电机高速转动中卡死,导致电调烧了,结果不是……

楼主:
卡死的电机是因为倒扣下来,撞击地面时将里边的线圈移动了,紧贴在外转子上,所以卡死的。至于电调怎么会烧,就到现在都还摸不着头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卡死的那个电调反而没事,对轴的电调烧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以为是电机高速转动中卡死,导致电调烧了,结果不是……

mos管烧毁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水进入了电调。最好把其他几个也检查一下。

楼主:
那个电调是不是更换MOS管就可以继续用?

网友C:
你电机买了吗?我问了淘宝 都说没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暂时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