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 2.5 固定翼正常,直升机油门无效

楼主(2011-03-11):
求教,凤凰 2.5 固定翼正常,直升机油门无效,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螺距设了没有

网友B:
声音可以随着油门变化吗,如果是那就是螺距的问题

网友C:
另外建议检查 螺距正负开关!
SM600就会这样问题!知道就好调整了!

网友D:
螺距在哪设置啊?控还是模拟软件中?

网友C:
SM600貌似没有设置曲线的地方
凤凰通道设置那里有! 通道名称的前面有 小方格,按进去,可以选取通用曲线或者自己调!

楼主:
谢谢各位,在g4里面检查,自检的时候y1=0,y2=0,油门没反应,右手上下,上半程是前后,下半程是油门,哈哈,经商家确认,怀疑硬件故障,目前返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