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人家修理部的先进管理经验

楼主(2011-03-11):
一个医院院长电视机坏了,拿到一个大修理店去修。修理店接待人员问: “你好,请问你的电视机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没有反应了,声音图像都没了。” “OK,看来你的电视是内部出了问题,那你要看内科,请问你要看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修理费工程师收20元,高级工程师要收30元。” “不就是修电视机吗?修好就可以了,我管他什么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 “不一样的,高级工程师水平高,什么疑难问题的电视都能修理好,修好的返修率也明显低于工程师,但是修理费相对高一点,所以这个由顾客您自己选择。” “我的电视应该不算疑难杂症,就一般工程师就好了。” “那好,请你先交20元修理费。” “为什么还没修理就要先交费?” “我们修理店的制度就是这样,你们医院的挂号费,不是没看病之前就要交吗?” 医院院长无话可说,只好交了20元,将电视机捧进修理店,来到了工程师的工作台。 工程师问了一下电视机的情况,先开了三个付费单请医院院长交费,一个万用表测量费20元,一个示波器测量费50元,一个扫频仪费80元。 “为什么要顾客出这个测试费,这不是方便你们修理工程师的吗?” “没错,我们的工程师以前也是靠望闻问切听,凭经验修理,可是现在科学发达了,什么仪器都有了,修理时做了测试会比较准确,也能测试出目前暂时还没有显现的故障出来。我们买这些仪器仪表要花费大量资金,所以我们要收一些合理的费用。你的还好,没有用到更多仪器,上次一个客户送一个电器,我们用了网络分析仪测试天线阻抗,测试费就是150元,人家也是测了。我们会尽量替顾客着想,尽量少一些测试,为顾客省钱。当然你也可以坚持不测试,但我们修理时,可能会判断错误将好的零件换掉,给顾客造成不必要的费用。也可能修不好你的电器,最后耽误你的时间。” 医院院长只好先交了150元测试费。 工程师经过半个小时测试,用打印机打出一张线路图,发现时一个三极管烧了,他花几分钟,换了个一毛钱左右的三极管就修好了电视机。
    工程师把打印好的线路图塞到院长手中后开了一张缴费单,叫院长去交8元打印费。院长不解的问:“打印费也要我出啊?”“是的,这是店里的规定,打印费由顾客出,那张图不是给你了吗?”“可我看不懂啊,要这张图干啥?”“你们医院给病人做B超,打印的绘图病人也看不懂啊,不照样是病人出钱吗?”院长无语,只好去交钱。 最后,工程师对院长说,我们店实行电脑管理,请你去提货柜台提货。
    提货柜台打了一个修理清单给医院院长交费,缴费单上写着:
    根据物价局规定,我店实行分项收费,做到使顾客明明白白消费。你本次修理收费如下: 35W白光牌烙铁使用费(拆焊各1次):10元 一次性烙铁头清洁棉: 2元 吸枪使用费1次:5元 φ0.8环保锡线10g :5元 2N1234三极管1个 :2元 剪三极管管脚斜口钳使用费:5元 焊接后清洗焊盘洗板水费:5元 拆焊三极管、清洗焊盘等人工费: 20元 合计:54元。
    院长看了差点晕倒。医院院长的电视共花了232元钱,只换了一个价值0.1元的配件

网友:
我是院长~就把自己打晕 ~~~~~~~~~~~~~~~~~~~~~~~~   自己真不要脸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个价格是怎么定义的

其实如果真这么收费到是挺合理的

比如烙铁100元一个 烙铁头可能 10元一个

使用寿命不知道多少次 打20次算的话 用一次的成本 就得 5块钱  拆一次 焊一次 要10块钱 也是正常 的

我们现在的消费 有的时候就是不考虑这些基础 因此浪费比较大

但目前就这些工具的使用成本来说还是没个定数 不知道 这个到底该多少钱

其实不只是医院有这样的收费

国家的公路 高速公路 不一样用这个方式吗 路修好了 走一次多少钱 你不走就不收 你走便道就便宜个高速费 觉得成本降低了

但是对于某些情况可能成本会高 比如路不好走的时候 你的车 由于路面不好 带扎坏了 翻车了 路上耽误时间 拉的货 烂掉了

或者被沿途的 小偷 偷走了 等等 这一系列的损失 甚至 你也应该考虑到 车的磨损 人员使用

如果你的司机是 按小时收费的话 来回一次 200公里的高速 那么你给他 2个小时的钱  如果来回 200公里的 土路 你可能要花 3-4个小时的钱  这样还可以通过 这两个小时的 油耗 以及车损  加上人工费 看看

是不是分开收费更直观

我们现在的用人单位都是 按天按月给钱 如果象其他国家是按照小时给钱的 你看看 那样精打细算的 帐目你会更眼花缭乱

网友:
为什么国外的小汽车 有的时候挺好用就扔了开费车场里了

而我们国家还要变成零件

这是价格因素 和消费观念的 问题

本身汽车占用使用整个费用的比例已经很小了 而油却是个大价钱

所以他们宁愿在车比较耗油的时候把车扔了

还有一个就是冰箱

很多专家已经指出了 电费 消耗比较大的冰箱 如果一个新的和一个旧的 相比

有的旧冰箱 尤其是那些 漏的 或修过保温层的 导致 压缩机不停的 他们的耗电量和新的比 多出来的电费 2年时间就可以买个新冰箱

所以个人觉得 一定要明白自己的消费

网友A:
在我的朋友堆里好多朋友 挂游戏已经开始 选择笔记本了

不再追求高速度的台机

而是选择耗电更省的 笔记本电脑来 挂QQ 或者是 挂机外挂 这样一年下来的电费 也可以省好多钱

大家看看自己的台式机的功耗是多少瓦的吧 看看如果换了笔记本到底能省多少钱 (我是说 再你不玩大型游戏的情况下 因为笔记本很多是玩不了大型游戏的 单独挂机用的笔记本一般也不超过 4000元!!)

网友:
真刚好针对医院!!!
该整整医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朋友堆里好多朋友 挂游戏已经开始 选择笔记本了

不再追求高速度的台机

而是选择耗电更省的 笔记本电脑来 挂QQ 或者是 挂机外挂 这样一年下来的电费 也可以省好多钱

大家看看自己的台式机的功耗是多少 ...

没这么夸张,您说的都是在一个比喻的层面,老冰箱两年多耗的电能买个新冰箱,新冰箱就算只2000块,一年1000电费,一天2.73元,按我们这0.484一度的电费,合5.7度电,老冰箱比新冰箱多耗这么多?你也可以新冰箱不用2000元,但那是什么技术的,比老款好多少?再者,笔记本又比台机少多少电,在您说的不玩大游戏的情况下。高速公路呢,您知道有多少费用是用来还贷,虽然也是纳税人的钱,有多少是为了养活那些收费员(其中有多少是关系户)吗?老百姓会算账的,并不是新的就比老的好,现在的费用和效果是个博弈,利益集团想用各种借口、宣传等赚更多的钱,老百姓只想用比较少的钱达到自己认可的效果。节能和成本之间的计算,老百姓也许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新技术,但生活让他们不会听信于所谓一些专家的论点的。丰田的普瑞斯销售不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
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就这一家修理店应该没问题吧
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个做法的,嘿嘿跟医院一样

楼主:
关键是家电坏了可以扔,再花钱买新的。
人坏了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修好,多少钱也买不来新的。

导致修理部永远也不能比医院利润高。没听说过哪个贵族人家的孩子搞修理部的。从西方小说来看,贵族子弟多数选择医生,律师等修理人的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朋友堆里好多朋友 挂游戏已经开始 选择笔记本了

不再追求高速度的台机

而是选择耗电更省的 笔记本电脑来 挂QQ 或者是 挂机外挂 这样一年下来的电费 也可以省好多钱

大家看看自己的台式机的功耗是多少 ...

哥们所言极是,我从淘宝专门买了一个计量电费和功耗的计电计,给家里每个电器都测试了,笔记本使用时候才45w,台式机170w,最想象不到的是空调不用功耗都有2w,跑步机中速跑步450w,油汀2200w ,推荐大家都去买个测量下自己家里的电器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