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洋伺服电机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1-03-11):
有两个三洋伺服电机,型号:20bm81dxt02,h-300-30,有没有人知道参数性能的给说说看,谢谢了。
1 20bm81dxt02

楼主:
h-300-30

h-300-30

楼主:
这种电机比较大,有20多斤,20bm81dxt02有3根动力出线,应该是3相的,另外一个两出线,比较奇怪的是它们的出轴是锥度的。不知道这种电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还有没有使用价值,驱动器好找吗。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的,请指教一下吧。

网友:
三相直流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懂,有人说是无刷电机

网友:
这应该是有刷的电机,沙发图中那应该是电刷吧

楼主:
第二个是有刷的,疑是无刷的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