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重大发现!

楼主(2011-03-11):
我的004以前老是失控,今天发现竟然是
电池
的原因!!!用原装的电池一点事没有,用后来自己配的锂电就会一阵一阵的自己疯转,不听指挥,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丘比特v3也是这种情况,害我拔掉电池的时候被大桨砍了!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C:
电池短路造成的火花干扰,说明LZ配的电池有时在短路!

网友D:
内阻太大

网友E(2011-05-01):
电压过高

网友F:
是楼主的电池C数不够?
还有就是电压低了吧?

网友G:
是不是放电电流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