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充满电一块电池(正常)充满电能飞几分钟?

楼主(2011-03-11):
有人说只能飞3,4分钟?有这么短吗

网友A:
可以更长,但是保护锂电

网友B:
温柔与暴力
悬停与三抵
真呢莫法比

网友C:
正常飞一块11.1v 2200ma的电池至少8分钟以上,最好别超过8分钟,过放对电池不好。

网友D:
亚拓450M+35X 2200毫安 40C 4分钟下来约3.75  3.30分钟约3.82-3.85之间

网友E:
YT450V2,AX2221+好盈40A,一年多的ACE2200 20C,正常航线6分钟,下来3.78V左右

楼主:
能不能弄一个4,5000毫安20C的,飞10几分钟?

网友F:
放條220v.線又爆又任飞.

网友G:
悬停7分钟比较合适,飞3D就5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