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电池长期保存大家都说需要保持3.8V电压,那要怎么测出电池的电压呢?谢谢

楼主(2011-03-11):
450电直电池长期保存大家都说需要保持3.8V电压,那要怎么测出电池的电压呢?谢谢

网友A:
有个东西叫做万能表

网友:
有个东西叫电显

网友:
有两个东西叫万用表与电显

网友:
 或者有个东西叫万显?

网友:
牛人..... 问的好....

网友:
还是小一上學问老師..看看懂不

网友:
这问题问得太好了

网友:
不用量了,电池的存储最好在50%的容量附近,所以充满电,去飞个4分钟左右,然后就放着吧,飞3到4分钟,电压肯定低于3.8v了,但是把电池拔下来以后,电压会反弹,大概3.7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叫做万能表

不要惊讶,玩航模的不都是搞电子的,还有很多和“电”都不沾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