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喷灯进行热处理可行吗

楼主(2011-03-11):
一直在想,自己D个数控刀杆,什么的需要正火。或者做其他东西需要热处理的时候。如何方便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上班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汽油喷灯。立刻上网查了一下。据说温度可以到达1000度呢。而且价格也不贵,就100块左右。汽油也很好解决,不像氧焊,家伙大不说,又贵又危险,需要还需要特种执照。大家觉得喷灯这玩意可行吗?

网友:
受热不均匀

网友:
这个哪里要100块,30块五金店就有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不过没有试过温度。有100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个刀杆什么的应该够了吧。。?

网友:
30块够了?如果真的能用,肯定在论坛上掀起热处理的高潮。哪位上个教程?

网友:
汽油的温度高些,精细热处理不知道行不行,在工厂实习的时候,用过大号的汽油喷灯给钢钎淬火,感觉加热不均匀,火力也不好调,喷头还容易堵,临时用用还可以。

网友:
买过一只容量三升半的喷灯 60块钱 质量一般 效果不错

点着之后火力开到最大会产生一条直径40mm左右的蓝色火焰

天气好的时候直接就看不到火焰了

最大火力之后一会 灯头的铸铁部分就被烧得通红

网友:
至于热处理效果如何 尚有待前辈验证 小弟手中虽然有这玩意 却没有需要热处理的工件 也缺乏相关的知识

不过楼上说的加热不均匀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喷灯的温度不够高 刚能把铁烧透 但是面积大了热量散失快之后就不行了

个人感觉来说这个东西跟气焊在热处理上来说应该是各有优劣 半斤八两

网友:
可以, 视符工件大小

要受熱平均, 用一铁盒放入 狀卷铁屑 將工件放於铁屑表面加熱

作用是保侍溫度 及 受熱平均

网友:
汽油的温度高不了,建议别用这个,还是气的温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金属学与热处理[刘宗昌]上不了

网友:
小件的可以用。尤其是做刀具

网友:
去新华书店买本(热处理学)回家自己研究研究,不要盲目的乱搞,本人建议还是送到热处理中心,找专业人士搞。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用煤气喷枪
以前单位 要求不是很高的东西会自己热处理
下面两块砖,四周围点东西,直接就喷上了

最早就是用这种汽油喷枪的,就是那几个家伙懒
买汽油不方便,煤气瓶可以到厨房拉,还有上门加煤气的

网友:
那只能表面淬火

网友:
试过淬薄壁钻,感觉可以。

网友:
不行!汽油喷灯温度低,煤油的喷灯勉强可以。热处理还是要有设备,比如电阻炉,按照规范操作,用氧焊枪也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主要是受热不均匀、容易脱碳、温度不好掌握!

网友:
业余DIY有条件能靠近规范最好,没条件尽可能做好就是,不要用工业标准衡量DIY作品。

网友:
淬火能凑合,正火不行

网友C:
买个小
马弗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4022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