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rk OSD+FY-20A问题,烦请有经验的解答下!

楼主(2011-03-12):
刚才在调试skylark OSD 遇到以下问题,请用过的模友说下是什么原因!说下我的设备,skylark OSD+FY20A平衡仪。
1.开机选择硬件,在hardware里面没有选择GPS 是多少HZ的。
2.设置了自驾的开关通道,是一个三段的通道,可是拨动开关的话只有两种模式,遥控和A1模式,有一档是遥控,其他两档都是A1,开关的ENDPOINT设置的两边都是70%,是不是哪里设置得有问题。
3.当把开关切换到A1模式的时候,舵机的中立点和遥控模式下的中立点位置不一样,而且舵机不可控。
4.把遥控器关掉,画面里没有小房子,也就是没有自动返航!
5.之前说尾舵可以直接连到FY20A上再连到接收机上,可是今天试了不好用,副翼和升降没问题,可是尾舵接上去没有反应。
这只是初步的调试,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麻烦大家了!:loveliness:

网友:
什么版本的软件?后面的版本gps应该是可以自动识别了。三段开关无需设置行程即可使用(出现你这个错误确认遥控设置和接线没有错误)。起飞前gps没有定位成功的话,是无法切换到返航模式的

网友:
1、开机设置里有一项是选择平衡仪种类的,你要选择FY-20

2、三段开关不应该有两个位置是70%呀,(正确的好像是-70%、0、70%),这样你的三段开关就成了两段了。

3、切换到A1时,平衡仪起作用了,但由于在地面平衡仪并不很准确的,并且副翼与升降交给OSD控制了,所以舵机是基本不受控的,但你将飞机前后左右倾斜,舵面是会跟着用的,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4、你如果没有设置接收的失控保护到自动返航的话,关控肯定没有小房子的。何况你在前面的三段开关都没调好,手动都没法调出自动返航的,更别说关控了。失控时自动返航的前提是你一定要设好失控保护。

5、没用过FY-20A,这个没法回答

请各位继续补充

网友:
要有小房子必须在有GPS信号的前提下面。。

网友:
补充楼上的观点。。“要有小房子必须在有GPS信号的前提下面”,否则在室内调试时没有GPS信号,打自动返航开关后只会显示遥控器图标。

网友:
补充  5.之前说尾舵可以直接连到FY20A上再连到接收机上,可是今天试了不好用,副翼和升降没问题,可是尾舵接上去没有反应。

skylark OSD+FY-20A是无法控制尾舵自动平衡的,把尾舵机直接连在接收机4通道上手动控制,我就是这么连接的

还有,你的应该是新版本的OSD不需要设置GPS的,只要把平衡仪设置到FY-20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