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怎么设置控?

楼主(2011-03-12):
我的是2801控,怎么设置呢?英文又看不懂~~装了个凤凰3.0和XTR的,都不懂怎么弄,呵呵~~请赐教!!!!!!!!!

网友A:
2801控玩模拟器有个问题,就是2801没有办法关掉发射,玩模拟器的时候,发射一直在工作,总归感觉对身体不是太好。
所以我现在玩4合一带控的那种模拟器,又便宜又好用。

楼主:
谁提供个设置参数呢

楼主:
怎么校准和分配通道的呢?

网友B:
2801一直射。

网友C:
2801一直射? ls几位何以见得。当插上电脑连线打开遥控器的时候,2801是不会有寻码的那个过程的。长时间使用模拟器,也没见电用得有多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