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大家,那里有这种f3p双天电机的小O圈 -- 找到了

楼主(2011-03-12):
双天xm2215的电机不错,但是附带的那种超小的O圈只有四个。
请教一下大家,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小O圈?

网友:
买一些女生用的拉不断头绳即可

网友:
避孕套,用完以后把皮筋剪下来就可以了,还能废物利用

网友:
楼上的兄弟是节约达人!呵呵

网友:
我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
到机电市场卖液压气动元件的店里有卖,大的小的,粗的细的都有。

网友:
最好的就是套套,把表面的油脂洗掉,剪成一段一段的,结实耐用弹性又好。要那种表面平整的,不要带小疙瘩,毛刺什么的,不好用。上次同学帮我拿的都带疙瘩,没法用,只能按说明书上说的方法用了。去机关或大单位领吧,到社区领有时候挺麻烦。

网友:
老胖熊搞错没有,带疙瘩的,用起来才爽些!

网友:
这个东西时常 射桨 是否2215 ?

网友:
普通橡皮筋绕2-3圈就ok了,o圈容易开裂

网友A:
我用扎带……
最小号的,2只连在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扎带……
最小号的,2只连在一起用

扎带,会不会起不到桨保护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扎带,会不会起不到桨保护的作用了

他炸的不是桨,是电机和接收机~~~

网友:
最小号扎带很容易断开的
和橡皮筋一个效果

网友:
原来你炸的是扎带啊~~~~

网友:
是啊
很好用
一个是炸鸡了以后就不用找O圈了
重新拿2个扎带串成圈
另一个是上螺旋桨很方便
套上去一拉,剪掉多余的就可以

注意!

仅限于2系以下电机。

再大请用桨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试过避孕套的方案了,可用,但是感觉怪怪的。
今天去市场转了转,买到那种原配大小的小O圈了,规格是12x1,2块钱买了20个。

如果买不到12x1的,也可以买16.5x1.5规格的。
为了保险(我使用gws8043桨),12x1的使用的时候要套两个,使用16.5x1.5只需要套一个就够了。

网友:
我有双天原厂O圈 需要请联系我 或者直接找双天客服 价格非常低廉

网友(2011-04-11):
我用18x1的橡皮筋,在市区小商品城2元买了1大包,有几百个,每次用两个,绕2圈就可以了,很好用。为了防止使用过程中老化,飞一个星期就要换新的。

网友B:
夸张了那么些方法,呵呵!美女用来扎头发的那种彩色橡筋,非常好,弹性和重量都非常好。一根就够了绕2-3圈,不到2元一包,用很长时间。一定要买透明的彩色的哦,不透明那种质量不好,容易老化!

网友C:
楼主可以去五金店问问密封圈 这款电机多不多人用啊?我用它来配8043桨, 但电机很热喔,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啊 (桨没有装反啊)电流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