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50se平衡杆固定座使用的螺丝有什么好的替代方法吗?

楼主(2011-03-12):
RT!
或帮忙介绍款好的螺丝,直接能用的。
PM地址也可以。

就是这个样子的。0#×4mm80牙。

就是这个样子的。0#×4mm80牙。

网友:
貌似淘宝上有专门卖12.9螺丝的,专门用于250级别飞机的螺丝包,价格不错,东西也不错。

玩250的,螺丝是个大问题,容易滑,所以应该备一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
或帮忙介绍款好的螺丝,直接能用的。
PM地址也可以。

我将250的螺丝全部换成12.9级的M1.6 x 4和M1.6x12(两颗)螺丝,用1.5内六角螺丝刀就很好拧.
不过小螺丝上了螺丝胶都不能反复拆装, 所以一般拧上去再拧下来超过两次我就换螺丝. 标准螺丝很便宜,淘宝上很多卖的.所以经常换都不心疼.

楼主:
MS这种螺丝不好找啊!
用来固定平衡杆固定座的啊。
主要是红线标注的那段是没有螺纹的。

用红线标出的那段是没有螺纹的。

用红线标出的那段是没有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将250的螺丝全部换成12.9级的M1.6 x 4和M1.6x12(两颗)螺丝,用1.5内六角螺丝刀就很好拧.
不过小螺丝上了螺丝胶都不能反复拆装, 所以一般拧上去再拧下来超过两次我就换螺丝. 标准螺丝很便宜,淘宝上很多卖的.所以经 ...

问下原装的头部厚度是不是1.3的,用1.6的会不会偏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