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FMS怎么认不到模拟器了啊?

楼主(2011-03-12):
以前都有用过模拟器 是用控来玩的 后来丢了几个月 控也闲置了几个月
电脑也换了台主机 现在把软件装上 控插进MIC孔 就听到喇叭里面有杂音
用录音看 是有波形的 但是在FMS软件里面找不到控 动控校准里也看不到变化

网友:
你的是什么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山寨控  GUANLI MADE IN CHIN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山寨控  GUANLI MADE IN CHINA

你说换了台电脑,用啥 window?如果是 Vista 或 Windows 7,你必须要补丁文件才能运作。

网友:
你安装什么版本?最新可设置风速的是 FMS_2.0_Alpha_8.5 ,在 XP上运作一般没问题。
如果是 Vista、Windows 7 就要补丁文件。请移步下 载:
http://bbs.mx3g.com/thread-141253-1-1.html

楼主:
谢谢LS的细心解答 自己已经折腾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的细心解答 自己已经折腾好了

不必客气,我也用 FMS。
是什么问题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没放winmm.dll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没放winmm.dll文件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少了某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少了某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