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DIY个饭盒充电器(精度不错)

楼主(2011-03-12):
要想买到真正的锂电平衡充不容易(主要是太贵),所以决定自己搞一个。

成本也不低,6块板100元,加个饭盒12元。拆了电脑电源的风扇。

样子不太好,1.6A恒流充电,精度不错,很满意。

充满电后电压在 4.19V~4.20V,从未超越。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人!

网友:
用的什么板子啊 LZ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
我也在用,精度应该是+-0.002V。如果楼用个四位半表就能看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不错 好用就是行 用的什么板子改的 ?

楼主:
为了避免有人误会是做广告,在此就不明确说是什么板了。

在淘宝搜“锂电池充电板”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不错~~~多功能的装饰用品!!
广告词:作为一个入魔多年的魔头,这其实不是一个饭盒,而是一个可以当饭盒的充电器,而且精度还不错哦!

网友:
16元一个我刚问了

网友A:
那个独立一格的小板,作用只是供电给风扇的吧?

网友:
请问冲电电流是多少?
可以调吗?

网友:
用SONY4.2V,1.5A的充电器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独立一格的小板,作用只是供电给风扇的吧?

是的,为了不影响充电的精度,用了一个手机充电器给风扇独立供电。

网友B:
請問充電板是否輸出全部串聯就可以.也想做個7s 3.7v電流2a的充電板用來保平行A123電.
樓上人兄請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充電板是否輸出全部串聯就可以.也想做個7s 3.7v電流2a的充電板用來保平行A123電.
樓上人兄請指點.

不是串联,是并联。
借用商家图片:

网友:
强帖  福音啊

网友:
算算 还是B6划算!~

网友:
这个好

TP4057散件(1000mA两颗芯片)(S1)
一口价 4.50 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串联,是并联。
借用商家图片:

楼主你把商家暴露拉

网友C:
好像没开散热孔   空气循环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开散热孔   空气循环不良

这么大的孔你都没看见 ,周边开了不少孔的..

网友:
不错 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D:
给骗了,这跟本不是充电器

给骗了,这跟本不是充电器,只能说是高精度电源,楼主边锂电充电方式都不懂吗?那来的恒流恒压,(电压升高电流减小只能当一个电源使用吧,从根本上找不到恒流充电部分)哎,可怜我的买了8个,要变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骗了,这跟本不是充电器,只能说是高精度电源,楼主边锂电充电方式都不懂吗?那来的恒流恒压,(电压升高电流减小只能当一个电源使用吧,从根本上找不到恒流充电部分)哎,可怜我的买了8个,要变垃圾了

这不是充电器?是电源?我怎么这么一直用这个充电,难道电源能直接充电不成?
如果不合你心意你就找卖家退吧。反正我用着满意。

网友:
够买个B6的了,不过支持DIY,我准备用几年前买的充电模块做个平衡充+锂电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