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镀电源 有人懂这么 请教!

楼主(2011-03-12):
想弄修复加工  要用电刷镀电源  对这个不太了解  请教下    刷镀电源主要指标是什么  看市场的电源五花八门 价格跨距也是很大   求解~~

网友:
怕是电流很大 的

楼主:
刷镀电源就是修复用的  电流我要用100A或者以上的

网友:
电镀电源是电压要可微调,电流大一些,但需要100A这么大吗?电流大小和接触面积有关。我见过的接触面积是70mm*70mm,电压3.2V,电流也就10A左右。

楼主:
修复的工件都是大的 不是咱们模型的

网友:
刷镀电源关键要有安时计,就是电量计,要精度高,分辨率高,可以到0.0几毫安时的,用于计算刷镀层厚度的。

楼主:
继续求教  刷镀电源的主要元件是什么

网友A:
我试验过刷镀,但是效果不好,刷镀铬的镀层颜色是灰色的,用布、棉花包裹炭刷块做成刷镀笔来刷镀,一个可控硅的直流可调电源,再加上刷镀的电解液就成。电流可根据需要调整可控硅。

网友(2012-06-20):
引用 网友A:
我试验过刷镀,但是效果不好,刷镀铬的镀层颜色是灰色的,用布、棉花包裹炭刷块做成刷镀笔来刷镀,一个可控硅的直流可调电源,再加上刷镀的电解液就成。电流可根据需要调整可控硅。

你用点 助剂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