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夹头过丝。

楼主(2011-03-12):
钻改铣,为防止钻夹头掉下来,在钻夹头上打孔,但是一般的丝攻拧不进去,干过钻改铣的弟兄们给指教指教!

楼主:
自己顶,等老鸟们指教!

网友:
电火花试试

网友A:
直接买个可调心的钻夹头就行了,国产的三欧好像还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用好一点的丝锥试试

网友:
钻夹头过丝。

潜水很久,刚注册不知对否,好丝锥加红印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可调心的钻夹头就行了,国产的三欧好像还行
这种类型是什么样的?真没见过,有图片么,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2011-07-29):
回复 楼主:

要用好的丝锥,才可以吧。
既然你能打孔,索性通孔 穿销,用胶水固定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