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驱动光耦是用4N33还是6N137好?

楼主(2011-03-12):
请教各位老大,俺两百多买了块集成4轴驱动板,淘宝上写光耦是用6N137,实物是4N33,店主说“发给你的板是比6N137好的,如果你要6N137的板也有,发给你的是最新改版的最新版本,因为6N137高速光藕高频干扰,接对刀和开主轴后干扰步进电机自动转,所以改版的,。。。”是不是有干扰这种现象?4N33驱动步进电机速度够么?期望大家热心回答。

网友:
你可以这样测试:MACH软件的核心频率选35K,电机调试里速度填到最高,驱动16细分,再在MACH里运行G0  X0。。。。(最快速度走直线),如果不失步就可以了

网友:
6N137隔离电压为3kV,频率在10MHz以上,4N33隔离电压为5.3kV,频率也在10MHz以上,在伺服系统的一般应用中,输入脉冲频率一般在几十到几百kHz.。在三相驱动器中的光耦用的是6N137,如86电机是0.75度步距角,无细分实用频率在10K以下,理论上用256级细分,要求上位机输出频率是2.56M,已但实际上太高的细分不是很实用,高速上不去,步进精度也下降很多!两种光耦作脉冲信号的隔离是肯定没问题的,主要是货源的问题吧! 如有干扰可以采样差分驱动接法!脉冲信号线尽量短,采用屏蔽线单端接地!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确保隔离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
我用数字示波器测试过,mach3里面设置1uS脉宽,但PC还是会输出大于3uS脉宽的脉冲信号。6N137的脉宽是0.04uS,4N33 4N35 4N26 之类的都是2uS脉宽,够用了。使用4N33之类的光耦有一个好处,它会把信号脉宽变大,信号变可靠了。输入3uS脉宽信号,输出是8us到9uS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