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内油管感觉很硬

楼主(2011-03-12):
最近上了个亚拓700N感觉油箱内油管很硬,貌似KS的蛇腹管不错,不知道能不能用在700上,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点的软油管,还望大家帮忙给推荐个

网友:
不是有专用的重锤油管吗,比较细软的。

网友:
拿油箱转几圈看看,没硬到不能弯曲吧

网友:
同感.如果按说明书上的把出油管接在中间的出油口.机头向下的时候如果油箱内只有1/3,有可能吸不到油.

把出油管接在油箱右侧的会好些

KS蛇管不错.不行就换了吧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正是我所遇到的问题,看来没办法了只能换蛇管了。

网友:
淘宝上就有啊

淘宝上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