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微弱金鱼尾

楼主(2011-03-12):
在悬停模式 尾巴总是有很微弱的金鱼尾现象这个对450来说是正常现象不?
陀螺仪
和尾舵分别是 GP780 DS520
求老鸟解惑:loveliness:

楼主:
不论怎么调节敏感度都有

网友A:
我跟你一样的锁尾,没有问题。
请检查尾推的顺畅度,或适尾轴当加点润滑油。

网友B:
换一副平衡的好尾桨试试~~

网友C:
换一个尾舵把,GP780和DS系列舵机不是很配合,说来是一个笑话。

网友D:
LZ 可以试试设定延时,加大延时的量

网友E:
建议先把旋翼部分拆掉,看看整机的震动,如果没什么震动,尝试换陀螺仪的双面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