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28动力不足

楼主(2011-03-12):
f28摔了一次以后就动力不足
开始以为没电了
换了3块
电池
,油门推到最高,也只能离地20公分
什么玩意摔坏了

网友A:
摔了后没及时收油门吗?如果是这样马达过热,性能阳痿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齿轮打滑??

网友B:
如果飞起来并自转上升的话,多半是其中一个马达碳刷接触不良造成动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