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风、东北风、武警三牌子四型号电池测试(付视频)

楼主(2011-03-12):
参试电池:劲风1500mah20c,东北风1800mah25c,武警2200mah20c和2200mah25c
测试设备:eone钳流表,普及型电显,普及型电压报警器,futaba10c,64mm涵道机,50ahimodel电调
测试方法:电池充满电(x3充电器),电显测量证实。接报警器,接钳流表,遥控器设50%油门时开始计时,钳流表监测放电电流,放电至报警器报警,尽量使油门计时的时候电流不超过电池标称值,测试完成后再次测电池电压
结果:大家自己评判吧此实验尽量保证准确,但是由于设备和操作的限制难免有不精确的地方,仅供大家参考(反对恶意攻击,反对恶意托,反对主观臆测)
让事实说话,敬请高手指教。
附上一张锂电的放电曲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似乎放电平台应该是在高于3v以上的时候,普及型电压报警器的报警值是3.3v,低于这个值的带负载放电似乎就应该认为是过放了,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还请高手指教)

劲风1500mah20c

东北风1800mah25c

武警2200mah20c

武警2200mah25c

网友:
楼主严谨啊

论坛上少有的客观而严谨的测试,狂支持!

网友:
难得有愿意这样做测试的,顶楼主了!

网友:
什么结论啊?; 看不懂我

网友:
那个好一些呀?不懂。

网友:
看不懂,讲下结论嘛!

网友:
见到测试就支持。

网友:
请问LZ:放电曲线中最上面那条是哪个电池的 ?

网友:
JF 电池 1500mah 标称20C

放电电流28~29A 约20C

放电时间一分钟

电压 3。91V 3。88V 3。93V

结论,放出电量500mah  放出电量30%后报警

==========================================

DBF 电池 1800mah 标称25C

放电电流22~28A 约12C~15C

放电时间29.7

电压 未知

放出电量233mah 放出电量12.9%后报警

=========================================

DBF 电池 1800mah 标称25C

放电电流20A 约11C

放电时间2分09秒

电压 3.83 3.81 3.83

放出电量717mah 放出电量39.8%后报警

(注,放电电流仅有11C,为最低)

=============================================

WJ 电池2200 标称20C

放电电流26A~28A 约12.7C

放电时间27秒

电压 4.04 4.03 4.06

放出电量210mah 放出电量9.5%后报警

=============================================

WJ 电池2200 标称25C

放电电流31A~33A 约15C

放电时间1分31秒

电压 3.86 3.90 3.88

放出电量834mah 放出电量37.9%后报警

==================================

以上

另外,因为条件限制,只有第一个测试的电池是在标称的放电C数下测试的

放电电流C数越大,能放出的电量越少。同样C数下的测试,最后放出的电量多的好一些。

在测试放电C数相同,且截止电压相同情况下,放电后电压回升的越小,也就是后来测得的电压越低,则

电池内阻越小。性能越好。

因为并非都用同一放电C数测试,所以可比较性不是很高。但是LZ的精神可嘉,呵呵。

影响电池性能的因素很多,国内的电池电芯基本上都是由少量上游厂家供应的,各品牌商业上的操作远比产品性能上的操作多。只看这个牌子是不是愿意找好厂家进质量好的电芯来组装了。当然同个厂的不同批次性能也会不同。

商家的服务态度,在买电池的时侯,也应该放在考量的范围内。

楼主:
多谢10楼,其实对于测试结果我也只是有个大概估计没法给出详细的结果
多谢!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的测试,能让广大模友更了解哪些电池更强劲。

网友:
LZ的图是引用的吧? 并且是画出来的,而不是实测。

当然这跟LZ没关系,是画这个图的人对锂电了解不多。: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