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检测不正常,6S的检测出5S~求解!(更新了)

楼主(2011-03-12):
今天出去飞完回来,就把电池充电去~~~
电池是新买回来的,用电压检测器检测,两个电池都正常,那个6s-2*3s的转接板也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测试了各个节点都是正常!!!
我前天才这样充电来的,今天怎么突然有问题了呢?
3月13日更新:
今天去悬停了2个电池,把电压报警器设置在3.5V报警,报警下来待电池温度下降后,检查电压,单片电压还有3.7V左右(3.67-3.73的样子,这回应该不算过放了吧? ),然后把2个电池用同样的方法串联充电,B6检测为6S!!
为此,感觉电压报警设置3.3V报警不仅伤电池,还让B6检测不准!

接线没有错啊,上次也是这么接的!

接线没有错啊,上次也是这么接的!

显示5S,晕!

显示5S,晕!

网友A:
3S 一个一个冲吧,我没有这样充过。

网友B:
如果B6这样显示,表示检测到的电压是5S的,也就是电池过放低压了,但你说的是电池新买的,正常,或许就是这种插接方式不支持吧
先不插平衡线,用镍氢方式充电,当电压充到23V左右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一个一个冲吧,我没有这样充过。

这样充电要充很久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B6这样显示,表示检测到的电压是5S的,也就是电池过放低压了,但你说的是电池新买的,正常,或许就是这种插接方式不支持吧
先不插平衡线,用镍氢方式充电,当电压充到23V左右时,再试试

应该不可能过防,我加了个电压报警器,设置3.3V报警,下来单节电池还有3.5V的样子~~~

网友B:
3.5当然过放啦,不让低于3.7的楼主,好电池啊,
3.5*6=21啊,怎么会设置成3.3报警呢?
每次下来必须要保证3.7以上,你的电池这样下去会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当然过放啦,不让低于3.7的楼主,好电池啊,
3.5*6=21啊,怎么会设置成3.3报警呢?
每次下来必须要保证3.7以上,你的电池这样下去会报废的

我上论坛半年来,都是看人家说3.3的哦(带负载)!真的假的?

网友C:
3.7V是正常工作电压,3.2V是低压,4.2是刚充满电时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V是正常工作电压,3.2V是低压,4.2是刚充满电时的电压.

那就是我没有过放啦!

网友B:
搜的一个资料
电池的开路电压:100%----4.20V
  90%-----4.06V
  80%-----3.98V
  70%-----3.92V
  60%-----3.87V
  50%-----3.82V
       40%-----3.79V
  30%-----3.77V
  20%-----3.74V
  10%-----3.68V
  5%------3.45V
  0%------3.00V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44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的一个资料
电池的开路电压:100%----4.20V
  90%-----4.06V
  80%-----3.98V
  70%-----3.92V
  60%-----3.87V
  50%-----3.82V
       40%-----3.79V
  30%-----3.77V
  20%-----3.74V
...

学习,看来我潜水还潜的不够深!
刚刚把一个电池充好了,我再用那个转接板把两个电池插上,B6检测又变正常了!看来是我过放了!

网友:
电池问题。不是B6问题。

网友:
看你的放电平台了,如果是大电流放电,带负载到3.3V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的是小电流放电的话,带负载到3.3就过放了

网友D:
楼主你的B6充电器在充6s时六路电压上升的均衡否?(相同两块3s新电池并联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B6充电器在充6s时六路电压上升的均衡否?(相同两块3s新电池并联充)

感觉挺均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的一个资料
电池的开路电压:100%----4.20V
  90%-----4.06V
  80%-----3.98V
  70%-----3.92V
  60%-----3.87V
  50%-----3.82V
       40%-----3.79V
  30%-----3.77V
  20%-----3.74V
...

电池一般只能用到、或者放到标称容量的一般,等0%,你的电池就挂了!~~

网友A:
你那个小转接板和那条7PIN的排线哪里买的呀?
我的B6+是黑色的那种,怎么没有这2个配件呢?
还有,2个3S当6S充时,电池的T头要接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小转接板和那条7PIN的排线哪里买的呀?
我的B6+是黑色的那种,怎么没有这2个配件呢?
还有,2个3S当6S充时,电池的T头要接哪里呀?

你说的那个7PIN的排线是转接板中带的!
充两个3S时,电池只把平衡头接转接板,然后把转接板T头接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我明白了,刚才DIY了一个转接板。正用着,不错。

网友:
但好像把2个3S当6S充电,平衡的时间要很长。90分钟就冲到25.19V了,但现在125分钟了,还没有平衡好。
平衡时间需要太长了,放弃这种方法,还是老老实实一个一个充。

网友:
持续试验,持续跟进。。。。
结论:B6充6S极难平衡,花费的时间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充3S很不错。
对于B6的平衡能力,我测出下列数据,供参考:
两个电池:ALZ 2200mA 20C /25C , 每个电池起落有近100个了。
充电前测量:
3.770V  3.763V  3.772V  (相差最大值为9mV)
3.779V  3.767V  3.776V  (相差最大值为12mV)
充电后测量(3S充,充电电流1.2A,充电时间90分钟多一点)
4.210V  4.207V  4.204V  (相差最大值为6mV)
4.211V  4.210V  4.204V (相差最大值为7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