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首飞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2011-03-12):
设置好后...普通航线没问题...

油门急加到满,飞机就会往右边翻.,..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舵机不同步吧

网友:
没有用过MB,不知道~等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不同步吧

舵机同步的..油门锁定的时候试的好好的,,,,

就是上天飞,油门一到顶整个飞机就侧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同步的..油门锁定的时候试的好好的,,,,

就是上天飞,油门一到顶整个飞机就侧过来`
你的不会是亚拓500机机吧..

楼主:
飞越450SPORT.. 都升级了冰人件...

现在飞机飞起来金鱼尾..真郁闷``

楼主:
不装尾桨的话,,震动还好,装上尾桨,整个飞机在地上慢慢移动``

网友:
因为震动原因引起的那就难怪了,只能是先排除震动源了

网友:
先在MB 下面垫个一元硬币,排除震动源!
然后,调节尾舵延迟,消除金鱼尾试试!

网友:
LZ 我的也是有向右偏的问题  但是没有你的那么严重 我的飞了几个电池后 开3D也要向右偏  普通模式就正常   飞机震动也不大啊

网友:
舵机一致性。。你自己在地面调式的时候能发现。。

楼主:
我的舵机行程很一直..在不开油门的状态下,或者全油门设置70%的情况下都很一直,唯独85%以上的油门,飞机转速过高,很抖```

网友:
再看看一致性,动作快可能不好发现

网友:
我认为是固定的问题

楼主:
大桨拿掉后,推满油门,,,可以看到十字盘整个推上去,然后慢慢向右打副翼,我还是怀疑是震动..刚买了横轴,换上,不知道是不是横轴的问题``

网友(2011-04-26):
确实是震动,我的一开3D,就往左倾,我把十字盘感度调小点,然后把线拉松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