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请教两通道玩具遥控车升级改造的问题

楼主(2011-03-12):
各位专家,在下初入魔两月有余,主攻电直,但目前有一车模问题请教,烦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可利用原材料:
  • 星辉车模,1:14仿真雅阁一台(拆开后效果参见附件图片)
  • 华科尔2402遥控器一部、T8FG一部
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前进速度、转弯角度可调(目前是那种0/1的控制效果),不知都需要加配什么电子器件?我猜想需要接收机一个,电调一个(用来控制车速),并可能需要一个舵机(我猜玩具原配的舵机可能是0/1的)...

多谢指教!~~

网友:
恭喜你答对了,你的车就是0/1的,你还要个控

网友:
鄙视抢沙发的,比我快1秒!

网友:
必须换独立遥控,独立接收和电调,最好用枪控,因为飞机控后退不好办,只能前进

网友:
算了吧,自己搞这个成本太高,还不如买一个划算。这个结构太简单,完全不适合改装。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新手提问,刚入模

接收上有开关吗?焊在哪?谢谢

网友A:
需要遥控设备一套,有刷电调一个,舵机一个。比较考手艺的是舵机与方向连杆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遥控设备一套,有刷电调一个,舵机一个。比较考手艺的是舵机与方向连杆的连接。

谢谢!
  • 目前有华科尔2402和TF8G遥控器各一部,这个我怎样才能找到能与之相配的接收机?
  • 有刷电调,如果如前面兄弟所讲,我的舵机本身就是0/1的那种,是否随便找个便宜的电调就行了?
  • 附图中是车辆的原装舵机,如果不更换的话,应该就不用考虑与连接杆的问题了。

楼主:
另,原车采用的是5节1.5V的干电池驱动,我是否需要在找电调等设备时参考这个7.5V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目前有华科尔2402和TF8G遥控器各一部,这个我怎样才能找到能与之相配的接收机?有刷电调,如果如前面兄弟所讲,我的舵机本身就是0/1的那种,是否随便找个便宜的电调就行了?附图中是车辆的原装 ...
1、这两个遥控器要用原配的接收机,可以在淘宝买;
2、一定要有刷电调,否则没法控制前进后退,便宜的就行;
3、原来的方向舵机不能用,无法与接收机连接的,一定要买一个舵机,再找一条连杆将舵臂与方向连杆接起来;
4、电池可以用原来的5节1.5V干电池,可以直接给接收机和舵机电调供电。

网友B:
无刷也可以,不过得买双向无刷电调。

楼主:
多谢各位。
如果我尝试成功了,上贴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也可以,不过得买双向无刷电调。

这是玩具电机啊,怎么接无刷电调?换无刷电机也不一定能找到大小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