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充电板的问题

楼主(2011-03-12):
请教各位高手,我是个新手,有一个问题,刚刚买了个B6
充电器
和一个锂电转接板,要同时充两个3S/2200MAH/11.1V的锂电,在充电器上设置时要设成几A和几V?谢谢各位!还有,大概要充多长时间,怎么知道它已经充满了,充满时屏幕上有什么显示?再次感谢!

网友A:
4.2V 1.5A 1个小时左右

网友B:
要同时充两个3S/2200MAH 充电器必须按照6S电池的规格来冲放,截止电压设置成25.2V,电流的话,个人认为1A~2A之间比较合适。大月 1小时多一点就冲满了。充电器会发出声音提示。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我搞不清楚锂电池为什么要放电?放电有什么作用?

网友C:
设置也要看用的串充板~还是并充板吧~这两种板设置不一样的~
最好问问你买这板子的商家~

网友B:
多用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可以事半功倍。
电池满电存放比较容易损坏电池 ,所以如果长时间不适用,要放电到存储的电压一般3.7~3.8V比较合适长期保存。

网友C:
放电功能是因为锂电不宜满电长期存放~所以有这么个功能~在长期不用的情况下~把电池放电到保存电压~
一般认为单片电压放电到3.85左右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