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惨炸修后没螺距了。。。。

楼主(2011-03-12):
450飞的太高太远看不清是头是尾了,尾巴炸成90度,新YT头罩稀烂,半个YT炸成FY了,数据线没带回家上不了图。
原来螺距正负10度,修好后变成了负15度到正5度了。十字盘也是平的,旋翼头就换了主轴其他没换,原来的三个
舵机
杆没动过,三舵机也没坏,也不能在加长三舵机杆来修正螺距,请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调连杆就行了

楼主:
连杆不能在调了 上次就调过了 在调连杆都不够长了

网友B:
检查看看螺距在中点时的螺距是0度吗?

网友C:
原因是 你的新旧主轴2个螺丝孔的距离不一样造成的 调连杆解决 或换原来的一批次主轴

网友D:
主轴装反了吧。

楼主:
在中点不是零

网友:
看看是否有球头螺丝松了 没有上胶的话 炸鸡球头螺丝很容易松 松了量出来的螺距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