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三轴驱动板和步电机接线

楼主(2011-03-12):
朋友给了一块驱动板和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时间久了他也不记得了怎么接线。

请用过这板子或者知道这板子接线的朋友帮下忙指点一下,先谢了。

楼主:
电机和板子间的接线

网友:
2phase 1.8/step

两相四线  单补1.8的电机

楼主:
楼上的美眉,我没有玩过这东西,第一次接触,我想知道,板子的哪一个接线端子和电机的哪根线连

网友:
电机接驱动器把

网友:
电路板 印字都没有, 翻过来排个照片 看看

网友:
不懂   属于围观群众

楼主:
今天加班又,晚上照

网友(2012-07-12):
这是6线驱动板从左书数A1A2A3B1B2B3

网友:
4线电机,用万用表量一下,相通的两根是一组,A1 A2或B1 B2,驱动器上应该有A1 A2 B1 B2 之类的接线端吧,对应接就好了

网友:
电机是东方的两相6线步进电机。
  驱动板最右边的两个接线端子,为电源输入口,一定注意电源的极性,驱动板上应该有标注的。
  左边6个接线端子为步进电机的接线口。应该是3个一组,分别连接步进电机的a-,ac,a+和b-,b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