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的FS-TH9X副翼摇杆处于中位时输出不为0

楼主(2011-03-12):
大家好,我新购了一台FS-TH9X控,目前发现一问题,那就是副翼默认中位输出不为0。控的显示屏上可以用条状图显示每一个通道的输出量,但是由于分辨率问题,显示比较粗糙,无法获知具体的输出数值。所以单从屏上看副翼的输出通道,回中似乎是0.但是如果把副翼的和通道7以100%正向混控,与通道8以-100%混控,再将升降舵通道以100%与通道7和8混控。此时如果将升降舵完全拉到底,不动副翼,升降舵输出为最小,通道7,8输出也该最小,但实际是通道7输出比通道8大一点。说明此时副翼输出不为0,而是略大于0的数。如果通过把副翼摇杆略微向左搬,或则通过输出修正给副翼摇杆加上-2的修正值,通道7,8的输出就完全一样了。
我是一新手,第一次使用航模控,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控买回来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而需要手动修正。这个是正常的么?是质量问题么?会影响使用么?是机械原因或电位器质量造成的么?
我玩过精灵的一款赛车方向盘FF900,其油门输出也是很不稳定,踩到底后,有时能输出最大值,有时候不能,严重影响游戏过程。所以我这次对这个控这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在意。希望大家不惜赐教,解决我这个新手心中的焦虑。

网友:
这个是控质量的问题,如果厂家开放修正软件,可以在软件里调整,如果没有软件调整只有调整机械结构了,看自己动手能力了。或者干脆不管,将就着用。

网友:
调的问题!控一般都是好的。

楼主:
真的是质量问题么?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偏得又不是很多,不知卖家认不认这个质量问题。模型还没到,没法测试对舵机最后有没有影响。如果每次回中能回到一个固定点,偏一点也就无所谓了,能用输出修正来调节。但要是每次回中不是回到同一个点就麻烦了。
我试着调了输出修正,但是这个修正只能对最终值进行修正。如果使用了指数曲线调整使摇杆在中位附近的灵敏度不一样的话,这个修正值也需调得不一样,真是麻烦啊。现在发现尾舵的中位输出也有点偏,但是比副翼好得多。不知道坛里有没有朋友遇到类似问题的,能否介绍下解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