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翼ME109上了天乱窜无法控制?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3-12):
蓝宇ME109 配置是
电机
XXD2212 KV1400 桨9050,
电池
3S2200mah 上了天就乱窜跟本无法控制 电机安装的拉力线角度是右下拉,由于是单飞没视频,飞机上了天不规则乱飞,打舵也没发控制,上了天没10几秒就炸了

网友A:
我试过电调干扰接收机,也是这样炸机的。在15米左右没有事,超过了,舵机就抖舵,乱飞一通最后就炸了

网友B:
无法控制多半是遥控系统的问题。

楼主:
电调没有干扰到接收机 舵机也没抖舵

网友C:
先查遥控,拉距离试验
然后检查重心对不对

网友D:
重心不对

网友E:
怀疑重心靠后,飞起来就昂着头。失速了肯定没法控制啊

网友F:
新手飞这个鸡鸡(翼展过小 速度快),通常打舵过激,看见偏左急打舵,又偏右,上下左右一个来回,或者油门一松,基本上鸡鸡就掉下来了。

网友G:
这款也属于比较贼且较容易失速的飞机,担心控的问题可以地面测试再上天,上天后就看自己的操控水平了。
用1400KV可能想飞快点,如果用1000KV搭配1047也许更好操控些,电池用2200MA太重,电池消耗电池,1500MA 20C应该更好些,其实留空时间是差不多的。

网友H:
呵呵,个人认为还是先排查操作的因素吧,舵面的舵量是否合理?重心位置是否正确,然后再去考虑设备的干扰问题吧~~

网友I:
估计是重心不对 靠后了 这种飞机重心调的前点 油门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