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需要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吗?

楼主(2011-03-12):
XTR
模拟器
和其他模拟器 是不是都需要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呢?固定翼已经设置好,就是电直不知道怎么设置,请老鸟们说说,现在开始练悬停

网友A:
我是在控上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要看好总螺距行程哈

网友B:
有些软件上没法设置曲线!非得在控上弄! 没有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话直升机比较难控制高度!

网友C:
练悬停的话,就不需要设置了,如果有需要设置的,可以在控上设置

网友D:
期待老鸟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