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配款飞越450PRO飞悬停和航线练习

楼主(2011-03-12):
450PRO空机
电机-浩马特的怎么样
舵机922和933
电调-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就行
陀螺仪-同上

网友:
你不是有飞机了吗,还买什么 都用T8FG的人了还配这样的配置干什么哦 折腾啊
直接上无副翼或者 非耐1299哪个套机
要么就电子设备好点 空机飞跃的600多那款听说不错 听说哈嘿嘿 飞魔士的见过了真跟垃圾没啥区别
至少也是65MG以上撒不介意410M那样的需位的话就2216MG吧,DS95是不错但是贵,也可以上260MG,
电调就35X或者好赢40A或者ZTW40A
电机朗宇不是有个2216吗 哪个电机飞完温度低 或者更好直接上蝎子的电机电调
陀螺论坛里面的401或者GP750现在也才300多一只
锁尾不上9257的话也得上个DS520吧
还有新手的话最好还是皮带机器吧 那样炸机不但好修而且成本底
最好吧主轴座子换冰人的 因为换轴承麻烦啊 基本炸的不厉害冰人哪个都不会有问题的,PRO的话电机座最好升级 ,尾箱最好也上YT SPORT或者是冰人的 要不然尾部震动烦死你 尾中联如果坏了最好也买个YT的 你买过山寨的话应该可以对比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本来想着配上接受1500左右来着
这么着有超了。
有YT了
本人纯新手啊。估计YT炸的钱也够弄个飞越糟蹋糟蹋了。

网友:
这套东西基本其实还行,当然器材派肯定是看不到眼里的

网友:
大家都是山东的,

网友:
我感觉fy450pro皮带版+改大舵机的侧板+260MG+105元的30C电池

网友:
401+9257最稳定

网友:
飞越280元的陀螺仪也不错,不怕折腾应当比401强,

网友:
锁尾520够了,以后再换好的吧,

网友:
要是技术太差的话先用cupidv3练练手吧

网友:
电调 好盈40A 不用 到处选
电机 普通的75元 或者上6s的 90元
陀螺仪 就飞越的650 很实惠
需要详细的可以 询问我qq53967882

网友:
有些是要一步到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步到位,,,,意思是不是吧我的YT给升级了

网友:
你把亚拓的电装移过来 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