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副翼与平衡锤的超级菜题

楼主(2011-03-13):
烦请扫盲:

在新购入的450pro装机过程中,对比前一架华科尔的CB180D,平衡锤的部分变成了一对副翼。这是否意味着180D的那种“飞行中让遥控器摇杆(除了油门)自然中置后,飞机会自动恢复到悬停状态”的功能就没有了?这是否意味着450起飞后,要一直通过遥控器不停地修正飞机保持平衡?如果我把副翼的两个方形塑料片写下来,换上两个锤儿呢?~~

网友:
经常修舵是必须滴,换上几个锤都没用。飞机调得好,修正频率会下降很多。

网友:
6通机不会自动恢复到悬停状态这个功能,一定要不停修正的。副翼不能换成重锤,原理不一样,换成重锤不能飞的。

楼主:
谢谢两位。
装机未完成的状态下我观察了下,似乎在旋转是大浆那个平面不倾斜的,副翼则能有上有下,所以...通过大桨获得垂直生力,通过副翼实现倾角?

网友:
一个90°平衡杆,一个45°平衡杆,为什么,自己去搜吧

楼主:
搜得感觉较靠谱的评论:

“用重鎚 45度機的十字盤是作前後及左右傾斜兩種方式動作, 能使機的重心傾斜達到機子前進後退,左右飛的動作.
Fly Blade 機十字盤動作是前後傾斜,上下翻動Fly Blade 杆,使 Fly Blade撥動動空氣達到飛行方向.
想像如把重鎚裝在 90 度 Fly Blade 杆上,因和槳是90 度 没有重鎚 ( 45 度 ) 比槳先行的情況,不能把機引向某方.而且 FLY Blade(这个应该是副翼的意思) 杆没有左右傾斜,是上下擺動 Fly Blade,在重鎚來說没有起作用.”

网友A:
楼主直接从4通到450pro,步子有些大,不过如果米多无所谓,多备些配件。
副翼杆末端装上重锤能提高稳定性,这个亚拓说明书上面提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从4通到450pro,步子有些大,不过如果米多无所谓,多备些配件。
副翼杆末端装上重锤能提高稳定性,这个亚拓说明书上面提到过。

450是6通,4通到6通无所谓步子大。
不是一样的系统,锤子是平衡作用,就像杂技里面的。副翼是混合结构。
其实是角度决定,45度角换成副翼也是一样的性能。
但是450换成锤子是不行的,原理不同的,

楼主:
再次思考后发现因为:

平衡球在旋转后因力学原理会自动保持水平,所以180D利用平衡锤与桨叶的联动,使得在球头联动装置未施力的情况下,桨叶也会自然被归平。
而450的副翼与桨叶不存在这种关系。

故猜测:

如果想要达到平衡锤的那种归平效果,要在450的大桨叶末端添加负重。但大家都知道,这看来不显示,可能伤电机,同时又会降低450的灵敏度。

但,各位,你们真的都是在操作450机的时候,不停地通过遥控器修正飞机姿态?飞多久修正多久?在下真的震精了,这样的话飞3D时我不仅手抽筋,脑也会抽筋了...

楼主:
而且我近日观看的高手录像中,他们似乎并未哆哆嗦嗦地不停修正右手摇杆(演示时似乎是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是6通,4通到6通无所谓步子大。
不是一样的系统,锤子是平衡作用,就像杂技里面的。副翼是混合结构。
其实是角度决定,45度角换成副翼也是一样的性能。
但是450换成锤子是不行的,原理不同的,

抓住!继续刨根问底,请见谅~~(背景情况介绍:本人工作较忙,的确没时间参加集体活动,甚至没时间常去模型店请教,故原谅我的无知吧兄弟)

我注意到450的大桨可以旋转的角度(T型头水平不动,桨叶好像拧螺丝刀那样的旋转)似乎比180D大很多,那么450这种飞机的垂直爬升是靠电机提速(加速桨叶旋转速度),还是靠桨叶角度旋转(提升升力)来实现的?引申下,180D不能飞倒飞是否就是因为它的桨叶没法儿旋转成往上方推进空气?假设我给180D增加一个舵机,专门它的桨叶角度,那么它就能倒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抓住!继续刨根问底,请见谅~~(背景情况介绍:本人工作较忙,的确没时间参加集体活动,甚至没时间常去模型店请教,故原谅我的无知吧兄弟)

我注意到450的大桨可以旋转的角度(T型头水平不动,桨叶好像拧螺丝 ...

你所说的大浆可以旋转的角度就是螺距,也就是Pitch.如果450有电调定速,在Idle(3D)模式下,快速爬升是靠螺距的变化实现的.
普通的Normal飞行模式,快速爬升是靠螺距和电机的转速共同实现的.
180d理论上来说,可以自己改成6通机,但是估计旋翼头的结构肯定要改,机身和电子设备也一样需要.
如果你希望450可以自己动水平的话,目前只有购买带平衡功能的3轴陀螺仪.比如sk720(有副翼的450是否能用我不清楚)或者直接买平衡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大浆可以旋转的角度就是螺距,也就是Pitch.如果450有电调定速,在Idle(3D)模式下,快速爬升是靠螺距的变化实现的.
普通的Normal飞行模式,快速爬升是靠螺距和电机的转速共同实现的.
180d理论上来说,可以自己 ...

了解了!非常感谢!
再很弱的问下菜问题,为何很多人在追求无副翼?

网友:
ls的,结构简单,调试简单,炸机维修简单,省钱

网友D(2011-10-19):
想问下450如果副翼换成锤子,是打不动舵还是无法翻转成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450如果副翼换成锤子,是打不动舵还是无法翻转成倒飞?

450副翼换成锤子,你根本打不动舵,仔细观察一下副翼运作的情况,你就明白了。

网友:
重锤和副翼都是起一个陀螺仪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