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1-03-13):
各位老师,我有个问题不明白,希望各位老师前辈给指点一二,比如根据一张照片,能否推算出照片中物体的大概尺寸,或者有相关的软件可以推算的? 如果照片中的物体有参照物,是不是可以推算出来物体的实际尺寸呢? 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逆向工程,我也再学

网友C:
我也是学生。。
我的套路:
在照片够清晰,有参照物,景深失真较小的情况下,在电脑里全屏查看图片。
用屏幕尺之类的工具,记录主体与参照物各部位尺寸。
拿参照物实物尺度去计算比例,估算被测物大体尺寸。
拿CAD或SW或PROE画图,调整尺寸到合适加工的值。
作出的图,与原图比较下,基本OK就行。

网友C:
补充下,我常用的屏幕尺:
JR Screen Ruler
WinRuler

网友D:
平面的有参照物可以估算,但是误差还是比较大,要是立体的就没法估算了。我以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