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桨夹问题~~~

楼主(2011-03-13):
请问各位师傅,大桨夹端部有点上下旷动,是不是正常的?桨夹顶端(固定大桨螺丝处)上下有1~1.5mm的旷动

还有个,两边螺距我测了是一样的,还是有双桨,是不是这个原因?

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晃得话很正常,除非是新飞机。
还有就是测桨距的时候正桨距压着点测,负桨距顶着点测,因为实际飞的时候空气阻力缘故,肯定是让桨距朝着零度扭转的,呵呵。所以飞起来根本不可能有设置的正负十度,会有些差别的。
以实际飞行为准,调到没有双桨就好了~

网友A:
应该是轴承虚位造成的 1-1.5MM大了点 最好还是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轴承虚位造成的 1-1.5MM大了点 最好还是换轴承

我觉得也是,但换新的还是一样啊

网友:
换浆试试?

网友B:
这是很正常的拉,双桨调好就是了,就算是量了2个桨螺距一样也不一定飞起来就不会双桨的

网友:
轴承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正常的拉,双桨调好就是了,就算是量了2个桨螺距一样也不一定飞起来就不会双桨的

我的就是调好了螺距,飞起来双桨啊,盼大侠指点!怎样消除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