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龙的炮管后座力波箱

楼主(2011-03-13):
 请教恒龙的炮管后座力波箱

接线的电压和开炮通电时间

谁测过请告诉我吧

谢谢

网友A:
HL的伸缩波箱方向是错的,LZ考虑好了再买,呵呵。

网友:
   您最喜欢这样回复,我也送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的伸缩波箱方向是错的,LZ考虑好了再买,呵呵。

难道开炮时,炮管后座是向外的

网友:
我以前测试过。
http://www.tudou.com/v/ynz3r3N1rY4==.html

楼主:
原来如此啊,这也难怪,电机要拉弹簧,速度慢,弹簧归位阻力小所以快

波箱的设计很不给力,设计师偷懒

网友:
使用电磁阀+塑料弹簧的设计多好呢,电磁阀中间加非金属弹性物质,开炮的时候电磁阀加电闭电一个行程又快又好还又省电寿命还长久

网友B:
号手的还比较好。。。。不过也要改动一下

网友(2013-02-27):
引用 网友B:
号手的还比较好。。。。不过也要改动一下

请问小号手的那个伸缩波箱如何改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