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关于天行者电池的上天前的通电和充电方式---

楼主(2011-03-13):
1、咱们的天行者基本都是两块
电池
,上天前需要先开遥控,再送电,这时候需要连接电池T插送电,可是空间那么小,不好操作呀,要是有个开关(要求能满足电调最大电流)控制送电就好了,你们使用开关控制电源还是通过插拔T插送电?
2、如何充电的问题:1)、在T插连接线上做个分线头引出线充电,这样就不用把电池取出,也不用拔出T插,就能充电,我就这样做的;2)取出来充电,3)拔掉T插充电;如果频繁插拔T插取电池,有可能造成其他用电器接头松动,还可能因为用力过大破坏机体。
我是好盈40a电调,目前还没有找不到承载40a电流的小开关。
我就是想知道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40A的开关确实没见过。。。。一般壁挂空调的才15A 家用空气开关才30A油烟机上的开关可能有个20多A把 20A的交流差不多能耐50A的直流了。

楼主:
看来 只有每次开控,接T插了,这个懒是没法偷了

网友B:
如果楼主非要偷懒的话也可以,在淘宝搜搜 汽车继电器 触点走电流有很大的

网友C:
就不会弄根线把T插引出来?
要是琢磨空开就等死吧,天上跳闸乐子就大了

网友D: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

楼主:
空开? 算了吧,太不靠谱了,那得多重呀,还得40a的空开,汗,我还是整个延长线出来吧,正好买了20对T插和各种规格硅胶线。
关键是那个T插太紧了,

网友E:
就不能有个闸刀开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