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TR左手油门直升机设置???

楼主(2011-03-13):
模拟器
是:sm600 请问:XTR左手油门模拟器设置参数,怎样设置,我的怎么旋钮是油门呀!!!!急!

网友A:
对应的通道设置错了

楼主:
对应的通道?什么意思?

网友B:
遥控器需要校准并指定各通道对应的功能,你仔细看看安装说明好了

网友B:
我直升机设置的是1- 3- 4- 6+ ,通用里面是2+ 5+ 你试试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