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能录多少M啊。4G卡怎么录了2G就提示SD卡出“!”了呢 ...
Zi6能录多少M啊。4G卡怎么录了2G就提示SD卡出“!”了呢,

楼主(2011-03-13):
Zi6能录多少M啊。4G卡怎么录了2G就提示SD卡出“!”了呢,

网友A:
不光是容量,还有SD卡写入速度不够,导致高码率写入失败的问题。我测试过ZI6 HD60和HD模式下的码率为6~9M,如果卡写入速度达不到ZI6产生影片的码率,就会出错。

网友B:
有扩容优盘,用软件将2G改写成4G,内存卡应该也差不多,都是闪存。格式化一下试试吧

楼主:
拷贝了,4G的电影,无问题,,能播放,说明盘容量正常。
HD60格式下,录制,前,2G无任何问题。说明卡存储无问题。
。但,2G过后,再录就出现了,"!"
是不是只支持到2G录制
卡是,SDHC,CLASS,4,应该没问题。

网友C:
2G也录了不短时间了,是不是过热?这机子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已经不错了。

网友A:
CLASS4啊~~ 既是表明产品能到到4M的写入速率。。。对于ZI6是不够的,至少得class6~10,我的卡写入每秒8.6M还偶尔出错呢。
因为ZI6录像是根据画面复杂程度码率动态变化的,还是class 10的SD卡最保险。

网友D:
我装的是8Gsd卡,用的是两节2700mah的可充电池。对着电视录像,HD可以录近两小时,用HD60录,可以录一个半小时。两节电池足足够用!

网友E:
你的卡不行 速度不够 我的是 高速卡没有问题 随便录

网友F:
我用ZI8,实测2M/S写入速度的1G卡都可以连拍15分钟以上不卡。
现在换了一个class6的8G卡,用起来没问题,就是开机慢了:开机……出现模式菜单……过个10秒才出现SD卡符号……然后才能拍